三菱程序在写入时通信连接正常却不能写入进去

楼主(2012-02-25):
三菱程序在写入时通信连接正常却不能写入进去,为什么,提示设置范围不正确?请教师傅们。

楼主:
是不是要改什么参数啊

网友A:
你点击“工具”-“选项”-选择变换后写入就可以了

网友B:
写入时只传输程序,参数和注释不要选择

网友C:
是的;点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