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东西,怎么转到GTD2里面?FX-DU的字符显示!

楼主(2012-02-25):
三菱的触摸屏 DU软件做的转换到GTD2
数据寄存器D1 中的数字是几 就显示字符库几所对应的字符!
这个功能在GTD2中如何做的?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楼主:
沉了....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A:
“注释显示”
下载积分:+5(月泽) 热心助人

楼主:
想到了!具体操作不会,后来弄了2个小时才试出来,
转过来 不能设置0号注释,基本注释是从1开始的, 而以前在DU软件中走0开始,要改PLC程序了!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