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求助三菱模拟量 程序问题

楼主(2012-02-25):
用三菱FX0N-3A 做一个模拟量输出0-10 控制变频器 一个模拟输出控制压力变送器4-20MA 压力是0-30MPA
手册上说的没看很明白
http://www.logozj.com
输出 手册上没写明输出时电流 还是电压 是通用的吗 用不用运算 帮忙写一个例子
输入 的话有个例子
例子是电流的 电压的是不是 运算公式一样啊 触屏上读D6就是实际的数值

网友A:
楼主你要一路是电压输出一路是电流输出如果用一个FX0N-3A是不行的,因为FX0N-3A的输出必须是同类型的,要不你就用两个3A或者用一个2DA

网友B:
论坛里面有这方面详细的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