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大哥告诉我,这是什么阀门

楼主(2012-02-26):
那个大哥告诉我,这是什么阀门

楼主:
不好意思,发错了,这个才是

网友A:
远看图标是一个两位三通阀

网友B:
SMC VP3165 3通电磁阀

网友C:
日本SMC的两位三通电磁阀VP3165

网友D:
两位三通电磁换向阀

网友E:
就是两位三通阀

网友F:
是的;通电试一下;就清楚

网友G:
这应该就是两位三通阀,是日本SMC的

楼主:
多谢各位热心大哥了,查了一下,说是先导三通阀,
不会试

网友H:
第一个图片好像是honeywell的过程控制仪表吧

网友I:
3楼,4楼说的正是

网友J:
张见识了

网友K:
就是SMC的两位三通阀。没什么啊
绿色的微笑

网友L:
如果是真货的话,哪才是好料!只是现在假的太多了

网友M:
是蒸气管道用的吗?如果是差不多就是个角座阀,用模拟量控制
相信自我!

楼主:
这个应是SMC原装货,还100V的,没用过,那位大哥适用的来捡二手

网友N:
这种阀我用过,质量很好地地说

网友O:
第一个应该是智能温控仪表吧

网友P:
刚接触阀 这个阀长的怪怪的,跟平时用的亚德克外观区别好大

网友Q:
好象是SMC的电子调压阀。。。。。。

网友R:
看原理图是三通电磁阀

网友S:
又长见识了

网友T(2012-04-22):
没见过 学习了

网友U:
找个电源接上不就行了,要看好是多少伏的电源哦

网友V:
继续努力

网友W:
这是两位三通电磁阀
wananjushi

网友X:
不错,是两位三通阀,第一种应该是温度表吧?

网友Y:
同意三楼~~~~~~~~~

网友Z:
先导三通阀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