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加热管选用漏电开关和空气开关?

楼主(2012-02-26):
各位:
三相的电加热管,一根功率9KW,一共5根,是380V采用三角形接法。在选用空气开关和漏电开关时有争论,有人觉得三相漏电开关用不起,可能用上去一会就会跳闸。现在用得100A的空气开关,未发现什么问题。怕就怕万一加热管烧坏后出现漏电现象,所以想更换为100A的漏电开关。请大家发表哈意见,或者有用到这么大功率的说下经验。谢谢大家,我会给你们加分的哦

网友A:
要用160A的三相四线漏电开关

网友B:
五根无法做到三相平衡啊!

网友C:
看你用到什么地方? 最好的办法是把地线搞大点

网友C:
我最少的也有60KW 我一般是不用漏电开关的 !`因为我们的情况比较特殊1

网友D:
27KW很大?用空气开关做电源3P100A空开足够,用3组32A(3210)接触器分三组,或者用固态继电器。总电源开关用160A4极漏电开关就OK了 系统必须接地。就可以起保护了。

网友E:
这个我也没用过,我来要试试才知道

网友F:
必须接地线

网友D:
或者把3根发热管每一根的6个头当中的3个头一组并起来,三个尾并起来,其余两根也一样接法,在吧3根发热管所并起来是三个头或者三个尾用一根10平方的线并接起来,这个端接N线,其余的三组头或者尾接进380,V,N线用来平衡电阻不平衡而得的电流。
说的不明白 我上图吧

网友G:
5楼长丰说得不错 LZ可以借鉴

网友D:
图片不清楚 希望可以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D:
发不了图 A X 三根发热管的A B C并接在一起接N线 每一组的X Y Z接一相线380V进去 N线必须接 起平衡电流作用。
B Y
C Z
其中A-X是以组的 电机的接法就是这样了 只不过这是纯电阻电路,原理一样

网友H:
学习了,谢谢!
互助皆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