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急急急!富士触摸屏如何与温控器通讯?

楼主(2012-02-26):
富士触摸屏如何与温控器通讯要设置哪些参数的?如何读出温控器的过程值PV和修改温控器的设定值SV?

网友A:
假设富士的UG系列触摸屏与其PRX系列的温控器
那么,在屏的温控网络中选择驱动PRX,然后直接读取地址即可。

楼主:
温控网格在触摸屏面板里设置吗?那如何通过触摸屏写入温度设定值给温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