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E数据保存问题

楼主(2012-02-26):
我用的是CP1E的N系列PLC,没有配备电池,请问如何做才能在PLC断电时,把当前的数据写入到EEPROM.
如果上电就置位A751.15行不行,会不会造成10万次的写入限制一下到达,把EEPROM给搞坏了?
请教一下各位,谢谢!

网友A:
传送到屏,上电读取
下载积分:+1(fjqz00) 热心助人

楼主:
感谢一楼的回答。不过悲催的是,我的显示终端是用文本显示器,没法保存数据。

网友A:
自己创造条件吧!要不贴张表格在电柜,修改好后就填一下
停几天是不会丢失数据的,几个月就不知道了。真没有了,再抄回去

网友B(2012-07-06):
EEPROM给不会搞坏的

网友C:
是啊,CP1E没有电池断电情况下程序能保存多久呢?

网友D:
不行了就买个电池装上吧,应该也不贵的。
有人知道那个电池是多少伏的吗?3.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