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段步进程序错在哪里,我按书上例子写的

楼主(2012-02-26):
就是STL S21后面这句话报错的,这是书上的例子抄来的应该没有问题,我就是不知道我哪里是输入错了,我也反复核对过没有抄错的,
难道真的只能STL S21后面接着写成LD M8000开头才能通过编译吗?书上也没有这个M8000开头的啊,真是不知道了

网友A:
是的加个触点才可以

网友B:
用步进编程在结束的时候要用RET指令结束步进

网友C:
我还没学习到
春刺

楼主:
这问题不难吧,咋没人回答啊

网友D:
在梯形图状态下不能转换,用语句表编写就没问题。
仔细看手册的堆栈介绍。

网友E:
是要加个触点

网友F:
在LDI T1前要加一个LD S21。就欧了

网友G:
前面要加一个接点,不加就成了语法错误。像这种情况我一般都是在前面加一条LD M8000

网友H:
编辑完你按一下F4先啊, 不按怎么下载

网友I:
描述:图1
描述:图2
看看这两个的对比
为者!能忍人所不能忍,为人所不能为,才能成人所不能成!吾非池中物,定当舞蛟龙!任天有多广,我要飞多高;凭海有多宽,势必游多远!

网友J:
呵呵 你真通了那行呢 STL 前面要有一个触点才可以呢 可以加个初始脉冲指令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