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KW电机接线柱总有一条线烧断

楼主(2012-02-27):
110KW电机接线柱有一条线烧坏,是不是接线柱那里接触不良引起的,还有没有其它可能,比 如接触器接触不良,缺相…

网友A:
没有其他原因,就是接线柱那里接触不良(含导线铜鼻子)

网友B:
缺相一般不会引起的,虚接的可能最大了~这种情况很普遍,尤其是电器柜的控制线~有问题了N难找最后发现是虚接~

网友C:
是反面有接触不良的地方

网友D:
显然是接触电阻过大造成的了,但是接触电阻过大的原因有很多:
1,接线柱和线鼻是否同一种材质?比如铜和铝就肯定不行,需要过渡;
2,接触电阻消除化学因素的原因后,应该考虑接触面积和接触压力的影响,比如需要反复启动的工况,电流变化大,在接触部分就会有时热时冷的变化,热胀冷缩会使锁紧螺母产生金属疲惫,失去锁紧力,进而增大接触电阻;
3,设法减小启动电流和启动时间;
拍个图片上来看看才好分析。
下载积分:+5(铭杰工控) 优秀回帖
[fly]忽悠,接着忽悠……[/fly]

网友E:
应该是接触不良所至,主要检查接线柱、接线鼻的有无松动现象。

网友F:
应该是线鼻子没有压紧,建议用铜管线鼻子 用液压钳压紧后,再上点锡填充一下试试
下载积分:+5(铭杰工控) 热心助人

网友C:
看什么电动机的;有的大功率电动机的反面也有丝帽的

网友G:
楼上各位说的专业,实作也是如此。
汤

网友H:
检查接线的地方的接触面积是否够大

网友I:
应该是接触不良

网友J:
更换接线柱后 把电机正常运转后的电流给哥发过来;另外告诉哥电机启动方式。然后哥帮你进一步确认问题所在....
特别注明:哥帮别人做过110KW电机 哥有能力准确判断该故障

网友K:
学习了,呵呵,楼上这位“哥”专做马达的?
让爱在你我的心里流动。。。。。

网友L:
接头处清理干净,抹上导电膏,紧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