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信捷PLC安装报错

楼主(2012-02-27):
信捷PLC软件安装出现错误 请教各位
我用的是XP系统 安装的时候出现 net franmwork 2.0是什意思?

网友A:
在网上下载一个 net franmwork 2.0,先安装它,再安装PLC软件就可以了,现在用3.3 版本了,在官网上下

网友B:
你去百度找找~~会有的

网友C:
可以好换一个型号的PLC。如西门子、AB等系列。

网友D:
第一次装信捷的软件吧,那你就接着装franmwork2.0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