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师傅:CPM1E与MT6070IH的通讯问题

楼主(2012-02-27):
请教各位师傅:CPM1E与MT6070IH连接,我在T6070IH上用(位状态设定)元件,设定一个按钮,来控制CPM1E的200.00的通或断。刚送上电的时候工作正常。工作一段时间后,这个按钮就不能控制200.00的通或断了。把连接线断开再插上又行了,工作一段时间又不行了。我不知哪里搞错了。请师傅们帮忙

网友A:
检查一下通信是否正常, 看看有没有重复使用200.00地址

网友B:
是不是重复使用线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