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27):
应用在传送带设备
采用的是安川伺服电机,PLC用的是西门子200系列的226 CN CPU
皮带轮直径是190.99mm,我用的是17位绝对值型的,也就是编码器分辨率是131072。
指令单位是0.01mm。
机械结构是:皮带+皮带轮
减速器的减速比是1/23.71。
皮带轮周长是3.14*190.99=599.7086 mm。
电子齿轮比我算出来是131072*23.71/(3.14*190.99/0.01)=3107717.12/59970.86
怎么计算电机走一圈需要多少个脉冲,走了多远啊?

我想电机行走一圈的距离是:皮带轮周长/23.71,电机需要的脉冲是:131072/23.71,但是上机实验后,发现运行一小段时间后,就不准了,偏差越来越大了。

我问过安川的技术人员,他们也没算明白, ╮(╯▽╰)╭

哪位高手帮我算算啊!
Stronger

网友A:
电机转一圈所需的脉冲数等于距离除以脉冲当量
电机转一圈行走的距离等于电子齿轮比乘进给量除以编码器的分辨率
我算出负载走一圈600mm,需要625个脉冲。
怎么计算电机走一圈需要多少个脉冲,走了多远啊?
我用的是17位绝对值型的,也就是编码器分辨率是131072。
指令单位是0.01mm。
机械结构是:  皮带+皮带轮
减速比是1/24。
皮带轮周长是600mm。
电子齿轮比我算出来了131072*24/(600/0.01)=32768/625.

网友B:
LZ 那个2楼就是一个打广告的
同意啊!

网友C:
负载走一圈600MM 需要625个脉冲,减速比又是1/24,电机每圈脉冲就是625/24=26.
电机一圈距离就是600/24=25MM.
谢谢啊,我试试啊!
刚刚试过了,不对啊!
电机走一圈的距离是对了3.14*190.99/23.71=25.29mm,但是脉冲数不对!
安川技术算的是32768*4/电子齿轮比=32768*4/(12800/247)=2529.28个脉冲
按这个脉冲实验,走快了就跑偏了!

楼主:
电机走一圈的距离是对了3.14*190.99/23.71=25.29mm,
安川技术人员算的是32768*4/电子齿轮比=32768*4/(12800/247)=2529.28个脉冲
但是因为计算误差和机械误差,实际运行时会有些偏差!
Stronger

网友D:
LZ 那个2楼就是一个打广告的
二楼已经被禁言了,广告也被删掉了!现在的2楼不是那个打广告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