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控制普通电机最高可以设置频率是多少?

楼主(2012-02-27):
单位经常看到变频器控制普通电动机,可是看到最高设置的频率是60HZ,是不是普通电机最高就设置60HZ?如果高了会不会造成共振?特请教各位高手们,谢谢!!!
!!!

网友A:
这要看你的变频器的最高频率是多少了,一般输出频率越高转速越高,但转矩减小。

网友B:
根据具体情况设定

网友C:
提高速度;机械电动机等等都要升级

网友D:
小日本一些普通电机可以达到400HZ运行,不过要配合高速轴承使用。

网友E:
应该是400Hz的居多,60HZ 是普通电机的频率,

网友F:
不只这么高,就算是普通的电机也可以120HZ,

网友G:
这个根据电机,我厂有很多电机我设置180,有的电机设置120就不行了

网友H:
不同电机不一样,有的频率频率高了,转矩减小。电机带不动就停了

网友I:
普通的电机暂时还没有调到200HZ可以用的,一般都是调到120就已经很高了。

网友J:
不止60HZ,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网友K:
受益匪浅

网友L:
那么高频使用的那叫高频电机。

网友M:
主要看电机,因为频率过高会加速电机绝缘的老化,缩短寿命,输出扭矩也减小。
以前见过别人普通电机调到200Hz的,主要他使用率低,减速机变速比也选的很大,也能正常用,不过重要部位要慎重~~

网友N:
你看看普通电机设计的使用条件是什么!

网友O:
我们公司的500多,最高转速3.5W转

网友P:
50HZ以下是恒转矩,以上则是恒功率调速,主要看所带负载,电机轴承了
wananjushi

网友Q:
引用 网友P:
50HZ以下是恒转矩,以上则是恒功率调速,主要看所带负载,电机轴承了
赞成

网友R:
可能是我孤陋寡闻,还真没见过普通电机的运行频率超过60赫兹的

网友S:
可以根据负载轴承好坏来定

网友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