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兴陈冲床电路图

楼主(2012-02-27):
请问哪位仁兄有台湾立兴陈冲床的电子版电路图,plc为老式的士林A1的(不能和电脑联线的)。非常感谢!

楼主:
这种冲床可能很少吧,我也是第一次遇到的,电路图就更少见了,不过我相信肯定有人会有的,就是没看到此贴而已,看到此贴且有电路图的请给我传一份,谢谢!

网友A:
没听说过,我们这儿有台湾贸隆的冲床多台,PLC也是台湾士林的,其实士林的和三菱的完全一样,本来就是三菱授权生产的,
那种冲床比较简单,控制的输入输出点数不多,仔细检查一下就行了。
绿色的微笑

网友B:
没有听说过。

楼主:
看来只能自己慢慢研究后再画图了。

网友C(2012-04-01):
没有的话,你可以花点时间画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