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27):
那位仁兄救救急,S7-200用DP总线与触摸屏通信,因要更改程序,用数据线插在PLC 的DP头上,第一次就能搜出PLC型号,并下载了PLC的程序,但重新上传程序到PLC时,就搜不出PLC型号了,为了能上传程序,就把PLC这一头的DP头拨出来。PLC程序是可以下载了,但接回DP头后,触摸屏就与PLC通信不上了,屏上的按钮不见了,一些数据输入的地方显示####,请问是怎么回事阿,我想重新下载触摸屏的程序,但是怎么都连不上,通信不了,急死人了,请各位帮帮忙。已更换过DP头,确定不是DP头的问题。

网友A:
是否下载PLC程序的时候,更改了PLC里面的组态通讯设置参数?

楼主:
有这个可能,因为另一个程序是别人发给我的。
那请问版主,在PLC中那里能看到组态通讯设置参数?不好意思,我刚学西门子PLC不到二个月。

网友B:
西门子的200与西门子触屏地址在软件里设置硬件不用设置默认接线3-5-8接3-5-8直接接38也行

网友C:
触摸屏与PLC无法通讯,如果通讯线连接良好,看看在工具栏中的“系统块”的内容,试试设置其它参数“端口0”、“端口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