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压供水转泵问题

楼主(2012-02-27):
一拖四的系统中,怎样转泵好一点?

网友A:
三用一备,用控制器或PLC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用一备,用控制器或PLC都行
什么时候加泵?什么时候减泵?程序上应该怎么判断啊?

网友B:
压力控制

网友C:
通过检测压力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