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
三菱FR-D740外部电压调节式控制

楼主(2012-02-27):
原先使用S540E变频器,可以运转在0-50hz之间。更换为D740后,同样的运行模式(外部启动,电位器电压调节式控制频率),电位器转到底,频率也只能达到30不到。改为面板设置频率可以运转在50hz。请问各位前辈这种情况是什么问题?怎么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