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楼主(2012-02-27):
请问三菱PLC怎么与我的电脑连接

网友A:
RS232转USB D-SUB SC09数据线 你的PLC是哪一个系列?你不告诉大家,怎么帮你?

网友B:
选择与自己pc,plc相符的电缆来连接。

网友C:
首先你PLC是什么接口的,
然后去电脑城买 PLC接口转USB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