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27):
我最近用的三菱1S,在读取了系统时钟之后发现秒数跳得很快,如当前显示的是3,下一个数字就是7,再下一个数字就是10了,分钟和时钟也因此快了好多,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我是新手,不太明白,请各位大虾帮帮忙,谢谢!

网友A:
引用楼主wzhjy于2012-02-27 20:45发表的 plc的实时时钟过快是怎么回事? :
我最近用的三菱1S,在读取了系统时钟之后发现秒数跳得很快,如当前显示的是3,下一个数字就是7,再下一个数字就是10了,分钟和时钟也因此快了好多,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我是新手,不太明白,请各位大虾帮帮忙,谢谢!

与plc内部晶体的频率有关

楼主:
有什么办法可以修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