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27):
描述:这是一段台达程序,在仿真的时候真么会出现这种情况?M601已经断开仅是M305合上为什么y77会导通
各位师傅帮忙看下这段程序,

网友A:
新版本软件的问题。

楼主:
可是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也和仿真的结果一样啊,不知道哪里的逻辑有问题,但无论如何就这段程序来说都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啊?

网友B:
要看全部程序,是否有双重输出,在其他程序段中被置O N

网友C:
把plc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D:
有双重输出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的回答,不过不是双重输出,两个亮的点为同时点亮,不知道还有其他可能吗?整了一天啦

网友E:
楼主说的两个亮的点为同时点亮是什么意思?指m305和y77同时亮同时灭吗?

网友F:
一你先搜索下这个点是不是在别的程序段中接通了,如果没有就是你点强制了,取消就行了

网友G:
既然别的地方没用,除了强制接痛就没别的了.
你再看看有没有模式2或别的?

网友H:
没玩过台达的

网友I:
M305和Y77之间再加个M601的常开点,这招够狠吧

楼主:
没办法的办法喽,哈哈

网友G:
我在技师考试的时候就吃过这样的亏,明明是模拟好了的程序,但下载到PLC中运行就出错.
还是应该实物实验.

网友J:
截全图,确认仿真已启动并正常运行中?

网友K:
可能性太多了点吧,
双线圈是一种可能,双线圈的存在也不一定以直接位驱动的形式出现哦,数据传送等功能指令可以实现信号的控制
或者,程序中使用了跳转,上周期Y77控制条件ON所以输出1,但下周期起因为跳转条件满足,直接跳过那部分程序不在执行,程序中当然会继续保持原来的逻辑值,即使其他逻辑条件似乎已经变更,就不鸟你,呵呵呵

其他,应该还有很多的可能原因

网友L:
把程序从后往前,一行一行删除进行检验,总有找到要害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