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和电脑连接为什么说记忆容量于机种不符合?

楼主(2012-02-27):
PLC和电脑连接为什么说记忆容量于机种不符合?

网友A:
有可能是上传的程序和你的PLC不符合

网友B(2012-04-17):
机种设置是否正确。
我用的24es 选了es2也出现这种情况
改为es/ec后就可以下载了。。
终于有个可以耍的PLC 了。

网友C:
dip 开关设置问题! 没设置对
做工控,做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