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放大器(MR-J2S-60A)报警“AL-E9”

楼主(2012-02-27):
最近我们公司很多的设备伺服放大器(MR-J2S-60A)报警“AL-E9”无法解除,都是旧设备可能老化了,各位大侠指点能否修的好!!!!查使用手册说是主电路断开,不知道怎么修??急需大家的帮助!
让爱在你我的心里流动。。。。。

楼主:
连泡泡都没有。。。。。
让爱在你我的心里流动。。。。。

网友A:
那就是说你的伺服启动前,主回路的电源没有接通啊!查一查主回路和三相电源,或者看一看有没有交流接触器的控制啊
绿色的微笑

楼主:
谢谢,没有接触器控制的,直接跟主线共用两相,改天用接触器让伺服控制电路先通电试试。。。。
让爱在你我的心里流动。。。。。

网友B:
大限已至,两种选择,换模块要么换伺服器,你自己选

网友C:
我们公司也是啊MR-J2S-10B的三菱伺服控制器也是经常报警E9说明书上说是主电路没有接通,万用表量测后电压均OK。请教各位大侠该如何解决啊。每次设备断电后,再开电很容易出现这种报警。维修一次花好多钱。里面是不是电容坏掉了??
人活着不能被思想不纯的人影响到做回自己最重要。

网友D:
你的伺服0N信号也就是15号线最好在主电源ON后在接通就不会有这样的报警了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E:
如果主电源正常哪就是放大器故障可以维修13968695981

网友F:
呵呵,驱动器坏了,要送修,自己修不懂电子原理是修不了的

网友F:
维修可以联系15216811376

网友G:
我也碰到过,不知如何修,

网友H(2012-05-22):
专业维修三菱伺服QQ672795148
专业维修伺服。QQ672795148

网友I:
放大器里的芯片烧了。我们公司修过。

网友J:
专业维修 三菱伺服驱动器 显示E9报警 可当天修复

网友K:
我看到别人换过元件

网友L(2012-07-16):
我们公司有人维修过,更换了里面的光耦尝试,报警可暂时消除,但是目前属于试验阶段,修理了十个在测试中,经过两个月目前只有一个再次报警

网友M:
我也是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很郁闷,没有办法解决,都是外修。发费不少。

网友N:
送电时会显示,接通主电路就好了,这有没有问题

楼主:
没办法只能拿去修,一个要900RMB看这个价格是否合适。修了好几个了
让爱在你我的心里流动。。。。。

网友O:
可以找我们啊。。。。13660639534

网友P:
用电吹风吹就行了,我试过很多次。

网友Q:
驱动器坏了

网友R:
一般是电源未接通,可以测量输入电压,很快可以判断。

网友S:
这样看来。是伺服放大器坏了 只能修或更换了
蓝景自动化

网友T:
伺服SON断开了,接上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