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的堆栈指令怎么用?

楼主(2012-02-27):
求高手解答,,编程手册上的堆栈怎么看不懂

网友A:
其实我也没用过,不过以前做单片机时用过的,给你个网址,上面有介绍:
由于本人发帖数小于8,所以请耐心数到8,目前------------1

网友A:
---------------2
50S一次,到8了就可以发含有网址的回复了

网友A:
一天只能发8帖,回答个问题还得等两天呢
网址如下:
三菱FX系列PLC堆栈指令(MPS/MRD/MPP)
http://www.plc100.com/sanling/zhiling/MPS%20MRD%20MPP.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