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两伺服用脉冲+方向方式同步运行故障

楼主(2012-02-27):
描述:程序1
描述:程序2
Y0 、Y1发送脉冲,Y2、Y3控制方向,Y2.Y3不接通则两伺服接受脉冲个数相同,接通则每按一次后退少116个脉冲,怎么回事啊,程序在下面附件里,求高手指点!

网友A:
这个不明白,但程序是有点不严谨的,一般脉冲+方向控制,方向要提前10~20MS的。不知退少116个脉冲是看的实际位置,还是PLC的监控值?减小速度会不会这个脉冲数会变少?为什么不用定位指令呢?

楼主:
那差值是两伺服上反馈的脉冲个数总和之差,不知道是PLC是发送脉冲个数不相同还是伺服接受脉冲丢失,明天再去监控下,我用的台达ES2系列的PLC,不支持DRVI,DRVA指令,还有一问题不懂,我用PLSY指令,通过设置D1220或D1221的值可以设置PLC输出模式为脉冲+方向,或者CW、CCW,假设我用脉冲+方向模式,PLSY K2000 K-10000 Y0,脉冲个数为负,那么Y1是否会ON,这样类似DRVI DRVA指令?

楼主:
今天发现当我把脉冲频率降低后不会出现这种现象 但速度慢下来 达不到客户要求 咋搞啊

网友A:
建议换方向时,方向先置ON,延时100MS后再发脉冲看看!

楼主:
谢谢楼上那位哥们 问题正如你所讲的 我提前100MS就正常了 谢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