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是新手想问下CX-Programmer和CX-ONE软件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2-02-27):
俺是新手想问下CX-Programmer和CX-ONE软件的区别是什么,求各位大大解惑……

网友A:
CX-ONE包含有对PLC的编程软件(CX-Programmer),以及对欧姆龙其他产品,诸如触摸屏,温控器,伺服等的软件.
在CX-ONE V4之前,CX-Programmer用户也可以购买单独的软件,而无需购买CX-ONE,从CX-ONE V4 开始,欧姆龙不再单独销售CX-Programmer了,而是只卖CX-ONE.

网友B:
以前有个人这样比喻:CX-ONE就是一个家,CX-Programmer是家里的一间房子

网友C:
一个包裹仿真等等;一个没有

网友D:
以上几位说得都很对的

网友E:
原来是这样~新手学习了

网友F:
一个只是简单的PLC编程软件,一个是欧姆龙大部分软件的集合

网友G:
一个是家,一个是家里的一间房

网友H(2012-04-20):
刚好本人也想问着问题
感谢大家参与

网友I(2012-10-31):
没有用过欧姆龙的产品。又学习了

在东莞市

网友J:
一个是软件包,一个是里面包括的一应用程序
中华工控人

网友K:
一家一房明白了

网友L:
恩 比喻很好

网友M:
引用 网友B:
以前有个人这样比喻:CX-ONE就是一个家,CX-Programmer是家里的一间房子
还是有个家好

网友N(2012-12-16):
淘宝上的软件可是真的呢

网友O(2013-01-22):
二楼说的简单易懂。

网友P:
可以选择安装吗?否则2个多G ,安装起来太庞大了!

网友Q:
果断换one
兴趣 赚钱

网友R:
原来是这样

网友S:
2楼比喻太形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