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换卡后不能工作了

楼主(2012-02-28):
两套一样的PLC315-2DP控制系统,原认为存储卡能统用,相互对调了一下,结果两套PLC控制系统都不能运行了。求解一下。
现象:CPU指示灯正常

网友A:
估计有密码保护

楼主:
那这个密码怎样解决呢

网友B:
由硬到软,逐步查看。
先确定CPU指示灯无橘黄、红灯故障颜色?
再测试设备手动、自动是否有动作?

楼主:
CPU各指示灯均正常,无异常:

网友C:
兄弟该不会带电插拔存储卡了吧,那就杯具了,需要重新下程序

网友D:
硬件组态是不是一样呀?
东方不败

网友E:
有备份的话 应该不会难

网友F:
组态不对,就不能实现通讯

楼主:
通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