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软启动的疑问,求指点。。。

楼主(2012-02-28):
今天发现一个站点,用变频器做软启动水泵,正常运行时自动切换到工频,两次水泵运转方向不同,变频软起的时候是逆时针转,切到工频就变成顺时针了,以前用降压启动前后方向都是一致的,没怎么研究过变频器软启,想不明白了,求高人指点指点

网友A:
变频器输出端与工频运行接触器输出端的相序正确吗?把主线路发出来看看

网友B:
把变频器输出端任意两根出线交换一下位置试一下

网友C:
那肯定与软起动器没关系啊,应该是你的主回路部分有可能有问题啊,软起动与切换到工频的时候应该有个交流接触器来切换 吧,好好查一查切换部分的电路。
绿色的微笑

网友D:
软启动回路和工频回路的相续刚好相反,要吗调换软启回路的线路,要吗调换工频运转回路的线路的相续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E:
变频器软启动不改变方向吧~LZ的应该是别的方式
可能是我没见过吧~

网友F:
你的线路有问题

网友G:
将变频器的正反转信号对调即可。

网友H:
变频器输出换一下

网友I:
我来学学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J:
可以将变频器输出线路对调或者是把变频器的运转方向控制更改一下都行。
做电磁节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