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28):
请问师傅们断路器的整定电流是额定电流吗?如果不是那么整定电流怎么解释?用什么字母表示?谢谢

网友A:
  整定电流是继电保护中的一个重要术语。其意思是,在继电保护判断跳闸时与实际电流相对比的标准值,整定值是人为规定,根据电路、电网承受能力计算出的值。
  整定电流”、“额定电流”是两回事,GB14048中有明确解释,举例说明:DW45断路器三段保护,长延时保护整定电流一般出厂默认值为1倍的额定电流;短路短延时整定电流一般出厂默认值为8倍的额定电流,定时限时间为0.4s;短路瞬时整定电流一般出厂默认值为12倍的额定电流。(其中各项保护电流值用户可根据需求自己设定,若有特殊要求可向制造厂特殊定制。)

    百度搜的,应该可以解释。

网友B:
1楼详细;是的

网友C:
整定电流是指给断路器设定一个电流数值,当电流达到这个数值的N倍以上时,断路器采取速断或延时断开动作。

网友D:
有没有人给个例子,给几个很具体的例子,把需要考虑的因素都列举进去,然后,大家就都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