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师用PLC做过6自由度机械手,给个样例

楼主(2012-02-28):
哪位大师用PLC做过6自由度机械手的给点思路,先谢谢了

网友A:
锁螺丝机

网友A:
为了节约成本,用的是步进电机
锁螺丝机

网友A:
plc用的是台达的3轴,用脉冲加方向,就可代6轴
锁螺丝机

网友B:
可以考虑一下台达10MC 或者三菱Q170
不断向前

楼主:
2个PLC吧,楼上大哥能上程序那就最好

网友C:
做过,用OMRON的CP1H有4轴,加一个NC2132轴模块,

网友A:
就一个plc
锁螺丝机

网友A:
关键是机械,我们用的是普通齿轮可调隙+可调中心距+研磨,精度1mm
谐波齿轮和专用齿轮做出来比ABB的贵,程序肯定没有人家好,你还有市场吗
如果是领导想赶热老,专用的机械手系统,有2次开发的系统很多,你下一个给他就可以聊
锁螺丝机

网友A:
程序的思路就是怎么在触摸屏里把示教功能做好,我是编码器反馈
程序坑定不会给,我们也在验证阶段
大家可以探讨思路
实验机验证号后会用伺服电机
锁螺丝机

楼主:
我这边有很多机械手垃圾,小日本的,机械现成的,有6个步进电机

网友D:
见识了,高手啊

楼主:
请说说示教功能

网友A:
示教功能就是你打游戏机那个手柄一样,可以让操作工来操作你的机械手干活,干完一个活,就自动装换成你的程序,当然每一步都要能修改
锁螺丝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