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磁阀能实现这个功能吗?

楼主(2012-02-28):
我是想要 控制气缸的推出和 退回,气缸两端有2个气管接口
比如说3号口进气,1号2号口出气!
就是在电磁阀不通电的状态,电磁阀1号口出气,2号口不出气,
电磁阀在通电的状态,电磁阀1号口不出气,2号口出气,
下面这个图纸,我把2号作为进气口,1号3号作为出气口,可以吗?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A:
你这个是这样的结构吧,如图,一看就会明白了
如果1号为进气口,你的功能就可以实现了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网友B:
你这什么意思?
貌似你了半天不了解

网友C:
按你的图示这种方法可行~1楼的机能符号表达很正确
只要你用的阀不是单向阀就行

网友D:
如果是控制气缸推出和退回请使用两位五通阀(单头阀),如需任意位置停止请使用三位五通阀。

网友D:
请用如下图标的两种。R S接消声器。P 接进气 A B 接气缸两端
下载积分:+5(月泽) 气流一定要安方向来吗?

网友E:
用两位五通阀最好了,前进后退。
绿色的微笑

楼主:
2位 是不是表示控制气缸只能有2个位置,要么顶到底,要么缩到底?
3通是不是表示有3个接口?
5通是不是表示有5个接口?
3位5通 是不是表示 控制气缸3个位置,5个接口?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楼主:
用2位3通的电磁阀为什么不能实现我要的功能呢?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C:
是的~大致意思没有错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2位3通的电磁阀为什么不能实现我要的功能呢?
理论上是可行的就是不知道工艺上~我让朋友做个试验 稍后给你答复
下载积分:+3(月泽)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2位3通的电磁阀为什么不能实现我要的功能呢?

如果是用两位三通阀就需要两个阀才可以。
用两位五通电磁阀的话常态是A口出气,通电后B口出气。
气动和液压其动作原理和电路原理很类似,都是要形成回路。
气动和液压的回路最大的区别在于油要回收,而空气直接排到大气里即可!

网友D:
引用 楼主:
2位 是不是表示控制气缸只能有2个位置,要么顶到底,要么缩到底?
3通是不是表示有3个接口?
5通是不是表示有5个接口?

3位5通 是不是表示 控制气缸3个位置,5个接口?

如果不用5个接口往哪里排气啊。R  S是接消声器的,作用是在排气的时候降低噪音。

网友C:
不可行~当空气从出口进气的时候,内部换向功能将会失去~此阀也就不能使用了~这个是这种阀本身工艺就是这样的~
当从P口进的时候 内部有个部件 引导磁杆移动 使其通断~当逆向的时候 这个部件是不起作用 阀就一直是初始状态了~

网友F:
两位三通阀就可以了

网友C:
看你要求了~你要是仅仅是气缸伸缩的话 五口两位(单头阀)就可以了~铭杰兄的解释很清楚了
五口三位(双头阀)可以有一个中间状态~气缸处于松弛状态~
P进气、A、B都是出气~双头1和2分别对应A B
1通电 A出气2通电B出气~停止状态两个都不通电~这时候气缸松弛~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不可行~当空气从出口进气的时候,内部换向功能将会失去~此阀也就不能使用了~这个是这种阀本身工艺就是这样的~
当从P口进的时候 内部有个部件 引导磁杆移动 使其通断~当逆向的时候 这个部件是不起作用 阀就一直是初始状态了~

不要用先导式电磁阀/

网友H:
订正一下7楼
2位 是不是表示控制气缸只能有2个位置,要么顶到底,要么缩到底?
二位指的是阀芯在阀体内有两个位置,与气缸位置无关。
3通是不是表示有3个接口?
5通是不是表示有5个接口?

3位5通 是不是表示 控制气缸3个位置,5个接口?
同上,三位五通表示阀芯在阀体内有三个位置,且有五个接口,进气口P 出气口A,B 还有两个排气口R.

网友C:
引用 网友H:
订正一下7楼
2位 是不是表示控制气缸只能有2个位置,要么顶到底,要么缩到底?
二位指的是阀芯在阀体内有两个位置,与气缸位置无关。
3通是不是表示有3个接口?
5通是不是表示有5个接口?

我是新手~能不能请教下~五通两位是不是都是单头阀~
五通三位是双头阀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G:

不要用先导式电磁阀/

额~我尝试的就是那一种~因为手头有限~
没有别的~本来我也以为可行~因为以前发设备用过一个像楼主说的那种情况是可行~但不知道是什么型号了~
刚才试了不行~才知道是先导的原因~谢谢学习了~

网友I:
  • 下载积分:+5(陈大围)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5(月泽) 这个是双控吧?
  • 下载积分:+5(铭杰工控) 热心助人

网友J:
    用一个两位三通电磁阀就可以了,自复位的

网友K:
    FANFANKANKAN学学转转,谢谢了

网友L:
对1楼的如果不是单向阀的话,可以用1做进气口,你到市场上面买一个阀,你想控制汽缸的前进和后退,你需不需要中间的停止位啊,如果不需要中间的停止位的话,用一个2位4通电磁阀就行,如果有中间的停止位的话,用一个3位5通的就行啦,你最好不要用示意图来表示,像1楼那样画出图来,很容易理解的,一个复杂的液压气动系统,要是光用示意图来表示的画,那根本无法表示的 呵呵

楼主:
guochunyi 的3位5通双控电磁阀 很容易看懂,

不过中封式 中压式 中泄式又是什么意思呢?

我的要求就只要一顶到底,一缩到底!

貌似使用2位5通单控电磁阀就可以了!

就按铭杰工控的方案弄!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M:
我看应该
能行

网友N:
三位五通电磁阀是有三种工作状态:开状态、关状态、中间保持状态(取决于阀芯的位置),中间保持状态又分为中封、中排、中加压式,中封,代表阀芯到达中间位置时,阀门处于关闭状态,中排代表阀芯到达中间位置,阀门处于排气状态,中间加压代表阀芯到达中间位置时阀门处于开状态给执行机构通气
不断向前

网友N:
三位五通 有 三种   中封  中排  中压  如果你是要气缸中间停顿  那你就应该用中封的阀,
  •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 不断向前

网友N:
    我来简单谈一下吧。 在气路(或液路)上来说,两位三通电磁阀具有1个进气孔(接进气气源)、1个出气孔(提供给目标设备气源)、1个排气孔(一般安装一个消声器,如果不怕噪音的话也可以不装@_@)。 两位五通电磁阀具有1个进气孔(接进气气源)、1个正动作出气孔和1个反动作出气孔(分别提供给目标设备的一正一反动作的气源)、1个正动作排气孔和1个反动作排气孔(安装消声器)。 对于小型自动控制设备,气管一般选用8~12mm的工业胶气管。电磁阀一般选用日本SMC(高档一点,不过是小日本的产品)、台湾亚德客(实惠,质量也不错)或其它国产品牌等等。 在电气上来说,两位三通电磁阀一般为单电控(即单线圈),两位五通电磁阀一般为双电控(即双线圈)。线圈电压等级一般采用DC24V、AC220V等。 两位三通电磁阀分为常闭型和常开型两种,常闭型指线圈没通电时气路是断的,常开型指线圈没通电时气路是通的。 常闭型两位三通电磁阀动作原理:给线圈通电,气路接通,线圈一旦断电,气路就会断开,这相当于“点动”。 常开型两位三通单电控电磁阀动作原理:给线圈通电,气路断开,线圈一旦断电,气路就会接通,这也是“点动”。 两位五通双电控电磁阀动作原理:给正动作线圈通电,则正动作气路接通(正动作出气孔有气),即使给正动作线圈断电后正动作气路仍然是接通的,将会一直维持到给反动作线圈通电为止。 给反动作线圈通电,则反动作气路接通(反动作出气孔有气),即使给反动作线圈断电后反动作气路仍然是接通的,将会一直维持到给正动作线圈通电为止。这相当于“自锁”。 基于两位五通双电控电磁阀的这种特性,在设计机电控制回路或编制PLC程序的时候,可以让电磁阀线圈动作1~2秒就可以了,这样可以保护电磁阀线圈不容易损坏。
  • 下载积分:+3(1593887) 好贴!
  • 下载积分:+5(陈大围)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5(月泽) 2位5通有没有单电控的?
  • 下载积分:+5(祥林嫂) 热心助人
  • 不断向前
    !!!

网友O:
    学习了~~~dmh大哥写得真够详细,辛苦了!!

网友C:
    dmh大哥说得很清晰,这两个品牌我这几天着手的设备正好用。你的回帖内容正好使我今天现学的知识清晰了

网友N:
    大家一起讨论问题,互通有无,共同进步。
    不断向前

网友P:
    没事瞎逛!

网友N:
引用 网友N:
    我来简单谈一下吧。 在气路(或液路)上来说,两位三通电磁阀具有1个进气孔(接进气气源)、1个出气孔(提供给目标设备气源)、1个排气孔(一般安装一个消声器,如果不怕噪音的话也可以不装@_@)。 两位五通电磁阀具有1个进气孔(接进气气源)、1个正动作出气孔和1个反动作出气孔(分别提供给目标设备的一正一反动作的气源)、1个正动作排气孔和1个反动作排气孔(安装消声器)。 对于小型自动控制设备,气管一般选用8~12mm的工业胶气管。电磁阀一般选用日本SMC(高档一点,不过是小日本的产品)、台湾亚德客(实惠,质量也不错)或其它国产品牌等等。 在电气上来说,两位三通电磁阀一般为单电控(即单线圈),两位五通电磁阀一般为双电控(即双线圈)。线圈电压等级一般采用DC24V、AC220V等。 两位三通电磁阀分为常闭型和常开型两种,常闭型指线圈没通电时气路是断的,常开型指线圈没通电时气路是通的。 常闭型两位三通电磁阀动作原理:给线圈通电,气路接通,线圈一旦断电,气路就会断开,这相当于“点动”。 常开型两位三通单电控电磁阀动作原理:给线圈通电,气路断开,线圈一旦断电,气路就会接通,这也是“点动”。 两位五通双电控电磁阀动作原理:给正动作线圈通电,则正动作气路接通(正动作出气孔有气),即使给正动作线圈断电后正动作气路仍然是接通的,将会一直维持到给反动作线圈通电为止。 给反动作线圈通电,则反动作气路接通(反动作出气孔有气),即使给反动作线圈断电后反动作气路仍然是接通的,将会一直维持到给正动作线圈通电为止。这相当于“自锁”。 基于两位五通双电控电磁阀的这种特性,在设计机电控制回路或编制PLC程序的时候,可以让电磁阀线圈动作1~2秒就可以了,这样可以保护电磁阀线圈不容易损坏。

    不断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