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产生4-20Ma 标准电流信号?

楼主(2012-02-28):
请问能用直流电源和电位器产生4-20MA的标准电流控制信号吗,除了信号发生器和模拟量输出模块大家有什么好方法啊?

楼主:
那位高手知道啊,帮帮忙!

网友A:
办法多,成本不少!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B:
那只有拿个电源,串个电阻慢慢调了~~

楼主:
我用电阻串的直流电源输出的电流信号驱动不了执行机构,厂家说输入阻抗不能超过250欧 ,他执行机构的内阻是250欧 ,我用24V 电源带6K的电阻调出来也是20Ma,怎么驱动不了呢?

网友C:
楼主这个用在哪里的,这么别致的玩法??

楼主:
调节阀的定位器要求一个4-20MA控制信号!

网友D:
只有用比例放大板,否则,就是你能调出来定位也不准确

楼主:
比例放大版是什么样的,给推荐个型号呗!

网友E:
输入阻抗要到达要求,太大了不行,驱动不了

楼主:
250欧的内阻,输入阻抗要多大?

网友F:
用PLC控制,加模拟量扩展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D:
比例放大板就是接受PLC的信号,再输出信号,它是按比例来工作的,比如:PLC给它一个0-10V的 电压,它就输出4-20毫安电流
如果用电阻限流的办法,电流的输出也不是线性的,所以说那样不准.
如果要求不是很高,你就买个国产的,具体也可以联系我们的杨站长

网友G:
我们用的是三菱的比例放大版很方便

楼主:
找到了,市场上有手操器,专门提供4-20MA电流控制信号,价格也不贵。

网友H:
用一个好点的接近开关,同样能提供你要求的4-20MA的电流的。但是调节不了的,最好是用比例控制量摸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