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里的一把火

楼主(2012-02-28):
描述:被烧的
描述:新柜子
电控柜烧着了
下载积分:+1(小蜜蜂) 这个柜子的成本不会超过 ..
下载积分:+3(ymmfa)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

网友A:
杯具了,惨不忍睹啊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网友B:
这个怎么就烧了?、??
烧的很彻底呀

网友C:
我想知道是咋烧的~

网友D:
很想知道怎会事?

网友E:
我想知道是怎麼沒的?
人活着不能被思想不纯的人影响到做回自己最重要。

网友F:
怎么烧成那样了是不是上次网上传的那个爆炸的啊!

楼主:
其实这不是第一次遇到柜子起火的事故,但是这次确实比较严重,目前原因无非就三种,第一,接线端子没有拧紧,第二,蓄电池自燃(这柜子装了2个12V的蓄电池)第三,以上两种情况同时发生。这个事故再次证明了,漏电断路器,断路器,保险管,在实际工作中都不起作用,事故发生时,这些装置都称职的继续为设备提供电源

网友G:
安全第一
jxh668

网友H:
起火点好象在立着的电阻

网友I:
这个电柜做得比较紧凑,发热元件的安全距离没有了,在设计是可能由于器材选型不对导致在发生短路是不能起到保护作用。
我在做电柜的时候一般极少采用小型断路器(DZ47系列),我一般用限流断路器(DZ108系列)

网友J:
设计上有问题。

网友K:
变压器;功率电组‘交流接触器3样发热比较大;可能打火花引起木粉燃烧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那粉子是灭火器的干粉

网友L:
控制柜小了点,电气元件过多安装紧凑。现在很多国产假冒继电器接触器外壳材料没有选用电气标准用的阻燃材料。有些厂家为了挣钱,失去了良知,多采用普通塑料生产,元件发热易燃。没有为用户着想安全后果,用国产不合格电气就存在杯具的风险。

网友M:
这把火把我烧醒了

网友N:
楼主,右下角是不是电阻,感觉那周围的电箱颜色与周围不同,可能温度比较高~

网友O:
我是觉得安全确实应该是做工控的第一要点

网友P:
怀疑是刹车电阻引起的

网友Q:
不可能吧 一个旧的 一个新的吧 改造工程吧。。。
每天一点点

网友R:
看到图片,我想说的是电柜的安装规范问题。
我总认为诸如制动电阻器、控制变压器等热元件应该安装到柜的最上方,其次是把交流接触器等安装在中部位置,下部安装PLC、中继、接线端子,这样有利于散热。还有各接线端子一定要压紧,连接牢靠,各断路器的整定电流必须按要求调整。

楼主:
旧的前天被烧了,昨天又换了一个新的

网友S:
什么牌子PLC,看着挺耐高温啊

网友T:
也有同样经历

网友U:
就的不去新的不来

网友V:
你们公司没有安全委员会吗?我们公司可是有专门高安全的哦,易燃易爆的化学品一大把,却是没有出现过一差二错。看来安委会还是起到关键作用啊。

网友W:
起火部位应该是右侧部分,主要是变压器发热量太大吧1 ,也有可能是右侧靠近柜体位置的刹车电阻发热所至。我公司就遇到过一次由于伺服驱动器控制断电刹车用的开关管击穿,引起刹车电阻常能不断发热,引燃靠近的柜内电线,幸亏发现的早,才没有象1楼烧的那样。 如果不是这方面的问题,那就是设计的问题和变压器的质量问题。
绿色的微笑

楼主:
回23楼的,PLC是欧姆龙的,都烧坏了,火在柜子里面闷着烧,等发现已经晚了,有的元件烧毁了,有的被熏黑了,担心被碳化,绝缘降低,都当垃圾处理了。事后分析问题,还是右下角的进线端子没有拧紧,造成端子融化,同时引燃傍边外加的蓄电池。这次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害,就是老板损失2万RMB(这柜子值两万吗?)论坛里的同行们,好像都不愿报价,把价格都藏着掖着

网友X:
排的太紧凑了,还多是发热的元件,端子排也是见缝插针,呵呵

网友Y:
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