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T Simulator和GT designer的问题

楼主(2012-02-28):
装了GT Simulator和GT designer多个版本都试过,在xp和win7都试过,到了模拟经常就能模拟一次,第二次回头点按键就没反应了。什么原因啊,那位好心的大侠指点一下。

楼主:
没人回答吗?

网友A(2012-05-06):
本人 windows7 家庭普通版 表示没问题

网友B:
没遇到这情况,我的仿真测试都是正常的,你换台电脑试试,也是这样吗
三菱

网友C:
1、在GX Developer/EnvMEL目录下,执行setup.exe;
2、在GX Developer/下,执行setup.exe;
3、在GX Simulator6-C/EnvMEL目录下,执行setup.exe;
4、在GX Simulator6-C/目录下,执行setup.exe。
按照这样的顺序安装,若在第1或第3步出现“……当前版本即为最新版本的Environment of MELSOFT”
解决方法是:在本论坛上下载GX-Simulator-6rar再安装即可 我刚安装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