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导式电磁阀与直通式电磁阀在外观上有何区别
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楼主(2012-02-28):
先导式电磁阀与直通式电磁阀在外观上有何区别,请朋友们赐教,谢谢!

网友A:
先导式电磁阀的先导头一般与阀体成90度垂直布置,直动式电磁阀的电磁电芯直接带动阀芯移动,故一般与阀体同轴线。

网友B:
为了获得较大推力,直动是电磁阀头比较大。

网友C:
终于知道这两种阀的名字了~
先导式电磁阀与直通式电磁阀在外观上有何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