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29):
小弟,没有接触过数控机床。(数控小白哟!!)就见过几次。
无意中聊天谈起数控机床,数控编程输进去,是怎么样让plc来执行,加工完一个工件。
望各位大大们讲讲,或者推荐点资料,我到书店去买,感觉想不通,在网上找了点也没看很明白。

困惑的是,数控车床的plc程序是固定不变的吗?工件不一样,还用每次都改plc程序吗?
   输入的数控机床程序和机床plc程序两者的关系。

想到这些就说了,望大家不要见笑,小弟的确不懂!
大家好~~请多多关照! (滕州)配电柜,控制柜    各种设备电气故障维修,电路故障处理  qq:7347737

楼主:
自己顶下。
大家好~~请多多关照! (滕州)配电柜,控制柜    各种设备电气故障维修,电路故障处理  qq:7347737

网友A:
数控床子的运动程序是G代码程序,有的数控有图形库,可以调用后修改一下,不同的零件当然要用不同的程序!

网友B:
不同零件需要不同的程序啊

网友C:
数控上面PLC程序做好了,机器调好了,后面使用不需要改动。
除非I\O点坏了或维修需要动PLC程序。操作人员只需写G代码就可以了。
g代码和plc程序有什么关系吗?
能推荐点资料吗

楼主:
大家好~~请多多关照! (滕州)配电柜,控制柜    各种设备电气故障维修,电路故障处理  qq:7347737

网友D:
4楼正解
G代码是数控机床加工零件要动作的程序
数控上的PLC是控制,一些辅助动作,比如,你要加装一个夹具,让他夹紧,就要用到PLC自己编程
他们的关系是,你在G代码里用M点来控制plc.执行你的程序,控制夹具夹紧
上广数的官方网站,下载GS-980的使用手册,看一下就明白
锁螺丝机

网友C:
我也没有详细说明的资料,举个例子给你。
如有需要深入探讨加我QQ276488196
附件: 简单说明PLC和G的联系.doc (28 K) 下载次数:33

网友E:
数控plc的程式是不用改的,要改的是工件的加工程式。数控机床上有数控系统(NC),由它控制PLC怎样去工作。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数控plc的程式是不用改的,要改的是工件的加工程式。数控机床上有数控系统(NC),由它控制PLC怎样去工作。

看8楼的头像上的电鱼机的图想起了我曾经做过的电鱼机跟这电路图一样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