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300的块被写保护怎么解锁?

楼主(2012-02-29):
请教S7-300的块被写保护怎么解锁?

网友A:
当然用钥匙啊

网友B:
问生产公司
我爱我家

网友C:
看图片呢?不会是系统自带的功能块吧?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D:
一般不能修改参数时就被写保护,要联系原程序编写人。
东方不败

网友E(2012-04-02):
我也遇到过,用解锁程序 一个很小的程序就解开了,
http://plcjiemi.5d6d.com/
里面找
下载积分:+1(一定要学好)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