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手:三菱PLC解答

楼主(2012-02-29):
数字开关
I--------II--------{DSW X010 Y010 D0 K1}------I谁能我帮解释一下这条指令//////////////要求浅显易懂点 谢谢!
I X000
I
I
I
I
I
因条件有限 只能用上面粗略代替
每天一点点

网友A:
是不是Q系列上的啊

网友B:
根据x10至x13的4位BCD码去反映Y10-Y13的输出状态,明白?比如X10-X13中的数是3那BIN码就是0011,那输出的就是Y0 Y1
D0是存放地址。
下载积分:+5(小小一电工) 感谢!

楼主:
2楼: X10-X13的数是3 这个3指的是10进制数 数字开关上的吗? 然后这个十进制数3转换成二进制数形式(BIN)0011我想问的是转换之后怎么输出??为什么是 Y0 Y1???求教..不懂呀
每天一点点

网友B:
好话不说二遍 自己理解 还有要记得乐善好施,勤于加分才会有所收获哦

网友C:
基础不够好,慢慢来吧,无师自通是有一定的难度的了

网友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