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CD码与BIN码

楼主(2012-02-29):
I--------II--------{BCD D12 K2Y000}求指令解释
I--------II--------{BIN K2X000 D13}求指令解释
I
I
I
I
I
I
I
I
I
I
I
要求浅显易懂!
每天一点点
!!!

网友A:
BCD D12 K2Y0 将D12里的2进制制数转换成BCD码存放到位组合元件K2Y0中去(即Y0至Y7)
BIN K2X0 D13 则是把K2X0里的BCD码转换成2进制数存放到D13中去
关于2进制数与BCD码,请百度一下

网友B:
BCD D12 K2Y0 将D12里的2进制制数转换成BCD码存放到位组合元件K2Y0中去(即Y0至Y7 y10至Y16)
BIN K2X0 D13 则是把K2X0里的BCD码转换成2进制数存放到D13中去

网友C:
BIN转BCD就是十进制转十六进制
BCD转BIN就是十六进制转十进制

网友D:
BCD码是由每4位一组的BIN二进制码组成的十进制数,BIN码是把十进制数转换成二进制编码形式。
BCD D12 K2Y000 把D12里面的数进行BCD码转换去反映Y0-Y7的输出。
BIN K2X000 D13 把X0-X7的数字开关所表示的数进行BIN码转换,以BIN码的形式存储倒D13当中去
下载积分:+1(guoquan)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