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29):
变频器运转指令设置为通讯输入设置。变频器的外部输入端子要求的电压是直流10V。而通讯输入的PLC直流是30V这样输入变频器的外部输入端子里面会不会把变频器给烧掉??(我通俗的意思是说在变频器选者运转指令为通讯输入的时候,PLC的公共端跟变频器的公共端相连会不会烧掉变频器)懂的大侠门请解答下我新手不怎么懂!

网友A:
PLC通过继电器控制变频器好一些

网友B:
变频器如果是0-10V输入控制,PLC要加模拟量模块,是0-10V输出。 不是运行指令,是频率指令,变频器选择模拟量电压控制。

网友C:
什么牌子的PLC通讯输出是30V的电压?

网友D:
通信和plc 变频器电压没关系啊
————————?

楼主:
一楼是说PLC加电源控制变频器好些吗?

网友E:
用多段速控制也可以的,不一定用模拟量
从事PLC、软件与单片机编程……请见我的淘宝:http://lzpj.taobao.com/ QQ:1780085948 梯形图转单片机软件QQ讨论群:64143408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如果是0-10V输入控制,PLC要加模拟量模块,模块是0-10V输出去控制变频器是频率高低。 变频器选择模拟量电压控制。

            未必要加模拟量模块,可以使用RS指令  MOV指令吧预先设定好的频率传到变频器里面进行控制,如果要达到衡转速PID控制就要加模拟量模块,又如果你不使用PLC控制变频器的话,可以用压力变送器,或者是别的变送器给变频器输入模拟量信号。但一般都是模拟电流信号,而且比0-10V信号效果好很多 抗干扰能力太牛叉了。达到PID闭环无静差控制

楼主:
说的好复杂闷了

网友F:
不是吧   我也是个小电工呀    大家都要努力

网友G:
变频器如果是0-10V输入控制,PLC要加模拟量模块,是0-10V输出。 不是运行指令,是频率指令,变频器选择模拟量电压控制。
     未必要加模拟量模块,可以使用RS指令  MOV指令吧预先设定好的频率传到变频器里面进行控制,如果要达到衡转速PID控制就要加模拟量模块,又如果你不使用PLC控制变频器的话,可以用压力变送器,或者是别的变速器给变频器输入模拟量信号。达到PID闭环无静差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