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触摸屏问题

楼主(2012-02-29):
我已经安装了USB转232驱动,为什么不能通信?台达DOP----B05S100与本本通信,232插在触摸屏COM2口,谢谢各位!

网友A:
可直接用USB线连接(A-B),A口接电脑,B口接DOP-B
或者用USB转232线,USB口接电脑,232接DOP-B RS232口
可以在兩個地方設定下載傳輸界面:
1. 選單裡的【選項】>>【設置模塊參數】。
2. 選單裡的【選項】>>【環境設定】。
傳輸界面可以是USB (usb A-B 线)或是RS232(USB转232线)。注意USB转232的COM口号.

网友B(2012-04-21):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我在连接时用了三种方法,分别是:用USB(A-B),USB-RS232,RS232。可惜就只有一种方法能够用,就是第一种!!为什么后面的都不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