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CT在线测试治具

楼主(2012-02-29):
有没有哪位高手做过测试电阻、电容的ICT治具啊,进来交流指点一下

网友A:
没有看清楚什么意思

网友B:
ICT 在线测试治具电容,电阻,电感,各种元件都会测试到。你具体说的是哪一点?

楼主:
测试电阻、电容、IC、金手指,这些功能都要具备。

网友B:
要根据实际的线路,找到共同的连接点。测出来各个元件和元件之间的关系。然后再根据不通连接方式编写测试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