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2-02-29):
正泰dw17空气断路器里面有两粒二极管,型号是R4000请问有谁知道它的参数。谢谢!

网友A:
百度一下R400不就出来了 不过我觉得你看的型号貌似不对吧 2极管用R开头?没有见过

网友B:
是不是FR开头的,例如FR107

楼主:
谢谢大家,怪我疏忽没看清应该为r4000,参数已经百度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