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系列和Q系列的区别

楼主(2012-02-29):
本人想报培训班,但是那个培训班只有FX 2N系列的,但本人工作用到的是Q系列的
所以在此咨询各位大侠的意见:FX系列和Q系列差别很大吗?培训FX系列对学习Q系列有无帮助?

网友A:
没玩过Q系列的,只知道Q系列功能比fx系列功能要强大

网友B:
楼主都用Q系列的了还用的着去培训FX系列?

yanzhi2008

网友C:
楼主大货柜都会开了,还玩不转小轿车……

网友D:
要是懂Q系列 FX没问题了 要是刚开始接触 仅仅是公司用Q 那可以学习下 毕竟简单些

网友E:
当然有联系了,指令很多都类似的

楼主:
不好意思 补充下,公司的设备,一直是厂商在打理,FX系列和Q系列区别很大么?

网友F:
当然区别很大了,Q系列是大型PLC,FX只是微型的
绿色的微笑

网友G:
Q系列和FX系列最大的区别不在于编程指令,Q系列最主要的是扩展各种各样的特殊模块,把所有模块都玩转了才能说会Q系列了, 光简单的IO控制编程Q和FX没什么区别,从某种意义上讲FX小功能还丰富一点,如定位指令,凸轮指令,斜坡指令等

网友H:
还有人搞三菱A系么?

网友I:
有很大不同;特别是高级指令的应用

网友J:
特殊指令差别很大。。。。

网友K:
估计楼主对PLC应用还接触不多
个人建议你还是报名学FX系列的培训班
基本指令、基本功能,FX系列和Q系列基本一样
打基础,先从最基本的学起
万丈高楼平地起,基础扎实,高楼才能更高更稳
前几年上海有个莲花小区,楼倒下了,楼体居然还很扎实,只是根基没了
基础很重要,,初学者建议先学F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