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下载的GX Developer,为什么不能监控呢?

楼主(2012-02-29):
点击监控的话会出现显示“指定无法使用的COM端口,请确认COM端口的设定后再次执行。<ES:01808009>”

楼主:
来个高手帮忙啊,谢谢!
!!!

网友A:
应该是端口设置不对,在软件上方选择:在线----传输设置 改变一下COM口试下

楼主:
没人吗?急需帮忙啊!

楼主:
问题是在线-传输设置也不能点击!
!!!

网友A:
不知你的PLC是什么型号,能上图不??

楼主:
描述:..
你需要什么样子的

楼主:
这个是压缩包
!!!

网友A:
你那个在线选项不能选择吗??编程线是不是usb--sc09的??

楼主:
这个就是不能点

网友A:
你该不会没把PLC跟电脑连接上就按监视吧??

楼主:
不,,我用是在线监控啊!!就是说不用PLC的,是不是要下载什么仿真软件?
!!!

网友A:
,不用plc还怎么在线监控啊
,去家园里下载个仿真软件就行

楼主:
我旁边就有个就 是直接电脑可以监控啊!!什么都没装,至于仿真软件是一定要的,是不?

网友B:
强行插入 学习下 你俩继续
!!!

网友A:
在线监控是要连接PLC,对PLC进行监控的,需要设置好对应的COM口,
仿真是不需要连接连接PLC,直接安装好仿真软件在电脑上模拟PLC运行,不需要设置COM口
!!!

网友A:
安装好仿真软件后,按这个图标就可以仿真了

网友C:
应该要配套仿真软件

网友D:
祝你成功

网友E:
查一下设备管理器,如图(COM7),也可能是别的,在GX Developer中指定这个端口。

网友F: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了,是跟PLC联机监控时出现的,开始传输设置还是可以选择COM口的,可是监控没多久就自动跳出来了,接着就是这种现象,难道是USb-sc09的现不行吗?8.86版的软件我也重装过
我下载的GX Developer,为什么不能监控呢?

网友F:
我也不知道怎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请高手帮助

网友F:
我的手提是在开机刚开始半小时内可以监控,开机半小时后就不行了,是不是手提电脑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