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菜鸟求助!PLC梯形图输入问题!急急急!

楼主(2012-02-29):
刚装上GX DEVLOPER,发现一个问题,梯形图无法输入,即使输入之后步进数无法显示出来,写列表形式可以转换为梯形图,并且能够显示步数,并且可以进行仿真运行,怎么直接输入梯形图啊,急急急,求解!

网友A:
我晕 有所个软件使用问题 哥们 要你去玩下OMRON的编程软件 或者是西门子的那你才叫蛋痛。还是多看下书吧。书中大把快捷方式说明

网友B:
怎么可能啊 是不是忘了转换了啊 输入梯形图后 按F4转换就有步数显示了,至于输入不了梯形图要么是你操作问题例如出现类似于
的提示就是你的操作问题,解决办法就是买本书好好看看;如果出现软件提示 某某文件找不到 那就是你的软件装的有问题。

网友C: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网友D:
基础不行!多看看书和软件说使用说明

网友E:
真的应该多看看书了,最基础的东西不会啊!悲哀啊!
绿色的微笑

网友F:
没有装好吧

网友G:
三菱很多的,总有一款合适你的

网友H:
是在写入模式上吗? 读出模式就不能输入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我晕 有所个软件使用问题 哥们 要你去玩下OMRON的编程软件 或者是西门子的那你才叫蛋痛。还是多看下书吧。书中大把快捷方式说明
如果基础知识足够,MITSUBISHI ,SIEMENS,OMRON,RSLOGIX5000。。。都一个样子的。

网友J:
装软件的时候是不是勾选了什么功能

网友K:
怎么可能,装的是哪个版本

网友L:
哥啊。
大家没看到吗?
他是直接输入XO,就想有个梯形图的触点。
随便搞个LD 或者LDI X0,问题就解决了。
3、4、5楼的兄弟都是一针见血。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M:
不要玩PLC了

网友N:
路过。。。也菜过。。。
QQ76214024

网友O:
你还是点上面的快捷方式吧!是你输入错误,要多看看书!你发的图应该是LD X0吧

网友P:
多看看书和软件说使用说明

网友Q:
找个现成的程序看不能不在你的软件中打开?

网友R(2012-07-29):
真的应该多看看书了,最基础的东西不会啊!悲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