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油断开关频繁跳闸
sonlite

楼主(2012-02-29):
我司因是钢架结构的厂房 ,一直以来的低压电力配送都是零线.地线通用.保护接零也好,保护接地也好,暂且不说。我司用的高压油断开关跳闸才是头痛之根,天睛还好,一到下雨有时一天要跳闸3一4次,顶着雨去拉油断开关储能杆,危险啊兄弟有胆小的?我司的电气工程师解释,这个属于用电负荷太大所置,没有了下文。真不知如何才能解决雨天不去拉合110千伏的高压油断开关
生命的意义只在乎勤劳

网友A:
不要命了,雨天去拉室外高压开关

网友B:
分析跳闸原因,一般是过负荷造成。
建议改成远程操作,电动合闸的。

网友C:
雨天去拉高压开关确实太危险了。但是楼主,你晓得这么危险还敢去做。。。

网友D:
裝自動復閉器,自動操作,不要用手動操作極危險

网友E:
楼主,你晓得这么危险还敢去做。。。

网友F:
必须要把电流调整大不少;因为高压油断开关性能不好;我经常遇到过

网友G:
真的很危险楼主 过负荷情况

网友H:
找电业局调整整定值,一般都是越级跳闸或避雷器接地不好
sonlite

楼主:
相信大家对电的研究确实身有感受,能够说出来的话,我在此感谢大家。
生命的意义只在乎勤劳

网友I:
1、楼主,你真厉害 这么高的电压 冒雨去拉开关,是否买过保险多次,是否有商业保险???
2、可以肯定是地线的问题。
3、很多人都认为地线和零线通用,才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
解决办法 1、解决地线的问题 尽量零线地线分开 ---估计在你们公司这样做的可能性不大
2、找供电局的技术人员 调节整定值----这可能是你唯一的办法
******************特别注明:一定要注意安全,设备是不讲人情世故的,留得生命在,不怕没饭吃*******************

高压油断开关频繁跳闸

网友I:
哥曾经把一个700多安的空开(老式空开 质量信得过)短路跳闸过,差点把眼睛弄费,所以哥希望你, 希望你, 让别人去拉闸, 自己喝点茶

网友J:
在一般的公司地线和零线都是接在一起的,还是把整定值弄大些吧,要不然雨天去拉这个真的很危险的

网友K:
下雨天跳闸应该是电缆绝缘不好短路造成的可能性大。

网友L:
下雨天用电量比平时大,负荷开关超负荷运行。

网友M:
应该是绝缘老化,泄漏电流太大,漏电短路跳闸

网友N:
挺危险的,要注意安全

网友O:
先要查明原因,雨天和晴天的区别,对症下药

网友P:
公司的整理的电力系统有问题,低压配电一定要三相五线制。线路上还有一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