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01):
三菱GT1275触摸屏上面的触摸开关不显示 是位开关 请问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要配上PLC

网友B:
同意楼上说的

网友C:
如果与PLC没有连接的话,当然不能使用啊!    楼上说的不错啊! 与PLC通讯上以后如果再有问题的话,那就是屏的程序内的软元件与PLC的程序没有对应。
绿色的微笑

网友D:
切换画面的按钮 因该显示的吧!!!

其它的 指示灯 按钮需要PLC才能显示出来。

当PLC 和HMI 通讯不上的时候,就是这个现象!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楼主:
谢谢大家啊 问题解决了 确实是没有与PLC通讯的问题 画面切换开关也弄成了位开关了 所以没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