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ACE 画电机 有一根线不自动连接 啊!!??什么情况?

楼主(2012-03-01):
知道的来讲讲

网友A:
是从图库拽的吗? 删了重画呢?

网友B:
应该很简单的啊!
绿色的微笑
!!!

网友C:
试试把连接电机那三条母线删除,把线的间距改小一点再重画看看

网友D:
从论坛下载的那个软件有时会那样的,重画就好了

网友E:
我也有一样的情况。重画也不行,有时候有能行。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