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维纶触屏问题 求解决方法???~!!!!!!!!!

楼主(2012-03-01):
维纶触屏编译显示 PLC 名称不存在 怎么解决?

网友A:
看系统参数设置里面,添加的设备是否正确
威纶触摸屏

网友B(2012-06-07):
应该是系统参数设置不正确

网友C:
没有添加PLC型号!
就做更好的!

网友D:
看一下系统参数里选择的PLC的型号,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