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如何拆下已经安装上去的模块啊?!!!

楼主(2012-03-01):
我已经把FX2N-16EX插到PLC主机上了,可是我发现想要拆下来就困难了,该怎么拆下来啊?望各位大侠指教?
!!!

网友A:
额,不是拔掉模块与主单元连接的那条排线就可以拆下来了吗??

网友B:
断电,拔下排线插头。

网友C:
FX2N-16EX是FX2N PLC的16点输入扩展模块,通过数据扁平电缆排线插接到位于其左侧的主机数据口上,24+接到主机输出的24+端子上,主机COM端子通过输入开关量接到扩展单元的输入点上;通过平口起子回拉卡子可以将扩展模块从DIN导轨上拆下,用力要恰当。
FX2N-16EX自身不带数据存储器,无电池。
所有的操作务必在确认断电的情况下进行方能万无一失。

网友D:
断电,拔下排线插头。,哪个插头比较紧,用力拔,
不断向前
如何拆下已经安装上去的模块啊?!!!
http://ymmfa.com